整流电路

楼主(2014-12-10):
请问三相全波整流可以在交流侧频繁通断吗?频繁通断整流二极管受影响吗?多谢!

网友A:
如果二极管耐压选型合适,就没有影响。二极管整流本身就工作在通断状态。

网友B:
看你后面的负载大不大啊。你是想通过通断控制输出电压吗?要不然频繁通断干啥呢。要调压用调压可控硅试试。

网友C:
   楼主还是主动交代想干啥吧,不能让我们去猜测你的目的。

网友D:
只要耐压合适,后面负载没有冲击当然可以

网友E:
关键还是负载…楼主出于什么目的?为何要如此去做?从上面的帖看可能有n种答案…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但选型一定要选好。

网友G:
说明频繁到什么程度?需考虑通断时产生过电压和过电流,加大浪涌吸收电路。

网友H:
还要看负载的,如果是感性负载可能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