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各位前辈;
   变频器外部调频电位器该怎么选型?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比如我使用90W 3相电机,变频器一般选择200W的,需要外部远程调速时,电位器该选多大量程呢?

网友A:
选个2-5K的就可以了,和电机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B: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会给出电位器的值,一般在几千欧姆级,与直流电源有关,与输入阻抗有关。

网友C:
2W  4.7K欧;

网友D:
说明书的接线图的那页通常在电位器的图符那个地方会有标示电阻范围的。

网友E:
一直用2瓦10千欧的

网友F:
图看不清啊?

网友G:
4.7K ,写的很清楚嘛!

网友H:
我用的都是2瓦10k的电阻。

网友I:
用户手册有技术参数说明

网友J:
2.2k-10k的我都用过,都好用。可能4.7k最合适,不论功率多大一律可以用4.7k。

网友K:
原来调速用的电位器也要看阻值啊!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呢

网友L:
电阻阻值需比4.7K大就可以了  功率选个2W的就可以

网友D:
个人通常选用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