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用伟创A60变频器改装了台脱水机,用了几个月后,由于刹车电阻箱散热风扇烧坏,而导致刹车电阻过热,烧坏!变频器显示OU1加速中过流!拆除了刹车电阻,变频一运行就跳OU1.刹车电阻应该是停车制动时才用上的,为什么没接制动电阻在起动加速时,会调OU1呢??烧坏制动电阻是否变频器也烧坏了??(不起动的话,变频器不报警)

网友A:
加速中过流与刹车电阻无关;
减速中过流与刹车电阻有关;
把加减时间加长试一下;

网友B:
把加减速时间设置加长看看。

网友C:
制动电阻只有减速有效,可延长加速时间,不行再脱机运行看看。还不行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D:
先脱机试试

网友E:
减速时间长一点,电阻小了吧!

网友F:
拆掉电机电缆空载试一下

网友G:
嗯,常规做法也就是把减速时间延长。

楼主:
减速时间都五分钟了,现在低速入布时制动电阻丝都烧红了!低速旋转1hz时什么制动电阻会发热呢??

网友H:
减速时间也不宜太长

网友I:
估计变频器的刹车功率管短路了,原来的那刹车电阻可能也是这样损坏的。

网友J:
跟水泵风机原理差不多吧?用专用变频器或加大功率!

网友K:
刹车电阻控制器损坏。

网友L:
变频器系统的刹车电路烧坏了吧,能把刹车电阻烧坏了,估计变频器内部也牵连烧坏了。
拆卸变频器进行维修。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制动电阻配的阻值小了,造成功率过大,易损坏制动模块,如果是一体化模块的,呵呵,恭喜你,制动模块估计玩完,不用刹车电阻的话,变频器有的还能用,但制动端子和母线直通了,上电制动电阻就发热

网友M:
我公司有台脱水机就这故障,我也没有修,换到别的地方用了,除了不能用制动,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
查出来了,星形接法脱水电机在星接处由于震动原因磨损接地了

网友N:
启动过压,有可能可是脱水机的转速太快了,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