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刚刚有个打算,弄个mcgs的人机,问下版主通讯怎么做?mcgs里直接支持invert的plc吗?

网友A:
选对通讯协议,然后自己添加地址。

网友B:
通讯线做正确,不支持的话用modbus通讯

楼主:
刚装了mcgs的软件,没找到设备里有英威腾的plc。版主帮看看。

网友C:
试试Modbus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装了mcgs的软件,没找到设备里有英威腾的plc。版主帮看看。
你试一下,选成艾默生的PLC,我们和他们的通讯协议类似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F:
可以用modbus的通讯协议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G:
用modbus通讯

楼主(2015-01-20):
因为马上到体验结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体验。
mcgs人机选择了版主说的爱默生的plc,简单的做个画面。
ivtport1选择modbus通讯,按照下面的图片配置。

地址选的是1,mcgs里默认的。

线是ivt侧485+----》7 mcgscom2
        485-----》8 mcgscom2
结果非常顺利,一次成功。这也是跟各位求教的结果。

楼主:
发点做实验的图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