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我们知道0~5V的TTL是电压信号,4~20mA是电流信号,那么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请考虑以下问题: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还有一个混合问题:
 6、我们知道,电压信号传不远,即使+12V/-12V的RS-232信号也只能够传15米,更别谈0/5V的TTL电平。但是,RS-485也只有+5V/-5V,怎么传1200米呢?仅仅差分?RS-232的信号到了远端,也是+12V和-12V啊,差分是为了解决信号极性的转换时的畸变?那么极低的波特率下RS-232也传不远啊!4~20mA是电流信号可以传的远到1200米,那么RS-485是不是伪装的电流信号?
 就像,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网友A: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0~5V的TTL是电压信号,4~20mA是电流信号,那么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请考虑以下问题: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还有一个混合问题:
 6、我们知道,电压信号传不远,即使+12V/-12V的RS-232信号也只能够传15米,更别谈0/5V的TTL电平。但是,RS-485也只有+5V/-5V,怎么传1200米呢?仅仅差分?RS-232的信号到了远端,也是+12V和-12V啊,差分是为了解决信号极性的转换时的畸变?那么极低的波特率下RS-232也传不远啊!4~20mA是电流信号可以传的远到1200米,那么RS-485是不是伪装的电流信号?
 就像,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专家没来,砖头来了
1.应该是脉冲电压,有一定频率(波特率),不能交叉是规定,反了时序就错了,不用问为什么。
2.作为网络传输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信号反射。
如果没有终端电阻来消除信号反射的话,那么发射信号的设备,在传输路径的终端后,反射信号到发射端,这样使得网络上的信号产生叠加,网络信号就紊乱了。
所以终端电阻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与网络的传输阻抗有关。
终端电阻本身应该处于网络中,但是位置建议放在最末端,这样不会衰减正常的信号,它本身是无法识别网络的
----网上查
3.参见2
4.电压信号。
5.电压信号,有接GND地线吗?
6.232教科书15米,用过2km实验没问题,前提干扰少的环境。485是相对信号,232是绝对信号,485 R+高于R-为“1”反之为“0”,232是收支二条线,信号参考地,所以不具有反腐能力

网友C: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简直太深奥啦。表示关注并期待答案——学习中。

网友D:
电压脉冲,怕干扰.

网友E:
好像是差分信号

网友F:
用示波器能测量出来吗?

网友G:
看着挺专业!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网友I:
应该是电压信号吧

楼主:
补充一下:
  1、RS-485开叉---是指常说的“星形连接”,将1路RS-485扩出多路RS-485.

 由于RS-485自身不可以直接开叉,所以必须借助于HUB4485G之类的扩展器。
 如果RS-485本身是电压信号,就应该可以直接开叉的,因为这样接话还是并连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B:
给我解惑了!

网友K:
十万个为什么啊,,,,二楼的回答灰常专业啊,可以改名了,不是知道一点,是知道不少啊

网友L:
学习,好问题,好答案

网友M:
深奥的问题,精辟的解答

网友N:
肯定不是电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1.有很多人直接开叉使用
2.怀疑你是某产品托

网友O:
引用 网友B:
1.有很多人直接开叉使用
2.怀疑你是某产品托
同感。

网友P:
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0~5V的TTL是电压信号,4~20mA是电流信号,那么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请考虑以下问题: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还有一个混合问题:
 6、我们知道,电压信号传不远,即使+12V/-12V的RS-232信号也只能够传15米,更别谈0/5V的TTL电平。但是,RS-485也只有+5V/-5V,怎么传1200米呢?仅仅差分?RS-232的信号到了远端,也是+12V和-12V啊,差分是为了解决信号极性的转换时的畸变?那么极低的波特率下RS-232也传不远啊!4~20mA是电流信号可以传的远到1200米,那么RS-485是不是伪装的电流信号?
 就像,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专家没来,砖头来了
1.应该是脉冲电压,有一定频率(波特率),不能交叉是规定,反了时序就错了,不用问为什么。
2.作为网络传输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信号反射。
如果没有终端电阻来消除信号反射的话,那么发射信号的设备,在传输路径的终端后,反射信号到发射端,这样使得网络上的信号产生叠加,网络信号就紊乱了。
所以终端电阻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与网络的传输阻抗有关。
终端电阻本身应该处于网络中,但是位置建议放在最末端,这样不会衰减正常的信号,它本身是无法识别网络的
----网上查
3.参见2
4.电压信号。
5.电压信号,有接GND地线吗?
6.232教科书15米,用过2km实验没问题,前提干扰少的环境。485是相对信号,232是绝对信号,485 R+高于R-为“1”反之为“0”,232是收支二条线,信号参考地,所以不具有反腐能力

RS485是差分信号!

网友B:
回复 网友Q:
就电压电流来讲是不是电压?

网友R:
学习了,之前只是简单的使用,还没研究到那么深

楼主:
专家们争论激烈,就是低估了问题的难度甚至忘了仔细看题目。
   第1个问题是RS-485为什么不能开叉而不是为什么不能交叉。RS-485在15米以内是可能直接开叉的,可是远了就必须用HUB4485G的RS-485扩展HUB,问题是RS-485的用途主要就是远距离的。
   第2个问题是书本上说滥了的,但是就没有人讲清楚其所以然。我见过光波的反射,也可以理解电磁波的反射,可是谁见过或者测量到过RS-485信号的反射?是以光速反射吗?
   RS-485是在RS-232电压、TTY电流环、4~20MA电流环、MODEM、以太网之后出现的,所以应该是集这些之大成并且改进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在RS-485之后出现的USB、ADSL等等又利用了更加巧妙的东西。

网友S:
二楼同学真是专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二楼同学真是专业呢!
过了,业余都不如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家们争论激烈,就是低估了问题的难度甚至忘了仔细看题目。
   第1个问题是RS-485为什么不能开叉而不是为什么不能交叉。RS-485在15米以内是可能直接开叉的,可是远了就必须用HUB4485G的RS-485扩展HUB,问题是RS-485的用途主要就是远距离的。
   第2个问题是书本上说滥了的,但是就没有人讲清楚其所以然。我见过光波的反射,也可以理解电磁波的反射,可是谁见过或者测量到过RS-485信号的反射?是以光速反射吗?
   RS-485是在RS-232电压、TTY电流环、4~20MA电流环、MODEM、以太网之后出现的,所以应该是集这些之大成并且改进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在RS-485之后出现的USB、ADSL等等又利用了更加巧妙的东西。
真不清楚楼主要说神马
看题目“ 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我语文没学好(当年60分万岁,高考74分,语文老师没想到,在历次语文考试没过65),你问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好的啦。
你也说“RS-485在15米以内是可能直接开叉的”,作为技术讨论一个可能就跌粪坑里了,这15米依据在哪里,教科书没见过,昨天还与客户讨论为什么分叉接,他用过多年,没问题,最长有200m,问他终端电阻接哪儿---没接过表情用的挺好。
“问题是RS-485的用途主要就是远距离的。”----开始不是吗?现在诸多仪表,设备只有485,不用咋整?2m不到的距离,你以为我愿意为这485加个转换呀.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这是你原来的二号问题,现在妖神一遍又成了神马反射,电磁波也好光波也好,记得物理课上老师讲过都是一样的速度,好似30万km/S,电磁波那个老师说可以看见?没有反射干嘛要接120Ω终端电阻?撑的?

以下摘自网络
1. RS-485的电气特性: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p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网友T:
知道兄真是相当欢迎辨论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T:
知道兄真是相当欢迎辨论的啊。
理越辩越明
技术坛子里,没必要为了自己的产品诋毁别人的产品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就电压电流来讲是不是电压?
你说呢?

网友U(2015-03-07):
回复 网友L:
是电压信号,设备之间是并联连接,也就是说能分叉,远距离通讯加终端是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