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具体情况是控制步进电机从左往右走,运行时不能停下来,但是在运行中有几个坐标点要发出触发信号。我原本触发信号是用ld= 和d8140 这样定位,但是发现没有动作,我估计是ld=判断的时候d8140的值已经发生改变。请问有什么方法在不停下运行的状态下定位呢?

网友A:
不应该的情况啊或者你的=放到位置不好,走过了,紧贴着plsy放。

楼主:
是这样的,因为用ld=不动作,我就改用>=了,然后就动作了,但是就是定位不准。

网友B:
呵呵;脉冲的频率高的话,你外围收到信号时早就过去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速度要求挺高,我输出脉冲频率是10000hz,理论上信号跟坐标肯定有延迟的,但是至少间隔要一样的。比如说我定d8140等于500,1000,1500时有信号触发,但是实际的间隔并不是500。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细分2000,这个足够了。

网友D:
上程序吧

网友E:
你自己也判断出来了,就是脉冲速度过快的原因,频率不能降的话,可否加外部的传感器进行判断,或者进行区域判断,在两点之间进行控制

网友F:
主要问题己经被楼上的全说了,但有一点:数据寄存器不要连着用,要隔一个最好了,应该写成D75 D77 D79
D245 D247.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G:
写成区间比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