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请问各位大侠,我单位3台同型号同厂家2000KVA变压器并联运行,请问这三台变压器能在额定电流下运行吗?需不需要降低电流,大概要降多少?

网友A:
3台?见过大多两台,有两台2000的  每台电流到2400了

网友B:
同型号同厂家变压器并联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C:
同厂同型同功率的变压器,并联运行,即使满载,也一点问题也没有,可以.

网友D:
同型号同厂家变压器并联运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同意楼主2的說法。

网友F:
满足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的没问题。

网友G:
或者,可以观察观察单台变压器的运行电流和运行温度。

网友H:
同型号同厂家应该可以

网友I:
一家出来的

网友J:
容量不相差三分之一都可以并联运行。这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容量不相差三分之一都可以并联运行。这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