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最近,干了两台返工的活。是变频器主板上的存储器坏掉。用户以前在我这儿修过,轻车熟路地仅把主板拿来,我也轻车熟路地将93C66写入数据,焊到线路板上,就交活了。
用户装机一试,仍报存储器故障,又将板子拿了回来。这回不敢大意,细看原存储器型号为93C66A,我代换型号为93C66X,数据写入和读出,在编程器上的表现都正常,但焊到板上就不中了。原因显然清楚,是换了型号后缀不同的存储器芯片所致。果然,重换后缀为A的芯片后,试机正常。
我先后购过两批93C66芯片,结果后一批供销商发来的是93C66X,就出现了以上情况。
93C66,其中有引脚功能不同的芯片,如93LC66BI,不能代换。像是93C66A、93C66X,引脚功能应该是相同的,可能仅为电压级别不同。但令我疑惑的是,用编程器能正常读写(5V供电啊),放到变频器主板上,怎么就不干活了呢?
对存储器型号后缀这块,一直未予在意,也少研究。现在才发现大意不得。网搜了93C66X,也未找到确切结案。望有识之士,能给予解答。也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讨论。
又想了一下,原机芯片的5、6脚是短接的,二者可能数据类型(8位或16位)上有差异,是否为这个原因?

网友A:
两个管脚功能接线好像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脚功能接线好像不同
有点不一样的哦。

网友C:
这个是不一样!线路应该是有区别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朋友,但仍有不解。
如是,如引脚错误,用编程器为何还能正常读写?有点怪了啊。哈哈。
这是几十元的低端编程器,估计是不会有引脚自动识别功能的。

网友D:
但我换了没什么问题啊,不同后缀的啊,后面什么"B" "N"  我也换了很多次,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如果像你发的这样,根本就不能用.而且编程器都不通过,但实际上是可以换用的.

网友E:
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看上图是引脚有不一样的功能!咸工,请问您有没有台达VFD  EL系列  3.7KW变频器的存储数据?

网友F:
可能就是在于6脚ORG功能,在板卡上是对地512x8bit,但是在烧写器上就变成ORG悬空变成256x16bit了。两者在地址上是有区别的x8对应A8-A0,x16对应A7-A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就是在于6脚ORG功能,在板卡上是对地512x8bit,但是在烧写器上就变成ORG悬空变成256x16bit了。两者在地址上是有区别的x8对应A8-A0,x16对应A7-A0。
谢谢。是啊,有可能啊。再接到此主板时,一定试一下。找出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

网友G:
有的情况,是遇到问题了才会引起注意。

网友H:
贮存器换过不少,还真没留意过后缀。学习

网友I:
请教楼上几位;变频器上的存储器里的数据要读出保存,是用什么方法。是在线读,还是把存储器扯下在编程器里读。另外再请教AB700线路板上有一八脚IC型号2SLC6401是存器吗?能办我查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上几位;变频器上的存储器里的数据要读出保存,是用什么方法。是在线读,还是把存储器扯下在编程器里读。另外再请教AB700线路板上有一八脚IC型号2SLC6401是存器吗?能办我查一下吗?谢谢!
拆下,在编程器里读出,保存备用。

网友I:
知道了。谢谢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