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MR-J2S-100B三相无输出,检测母线电压才有24V,用电脑调试没反应,模块换过,换了也是一样,是什么元件坏了呢?

网友A:
检测母线电压才有24V 是指使用软件监测只有24V还是使用万用表在端子测量只有24V?

网友B:
整流桥坏了  还是电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坏了  还是电容啊
定了啊

网友D:
电源部分有问题,要去FA维修中心检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