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玩意的没?

楼主(2014-12-11):
这种是一个大的机器上的水路的阀门,有点露水,不知怎么解决,是把手旋转轴的部位露水。这种是一个大的机器上的水路的阀门,有点露水,不知怎么解决,是把手旋转轴的部位露水。

网友A:
压丝卸下填入生胶带压紧。

楼主:
已经那样做了,但是如果要买怎么写他的名字?国标叫什么名字?

网友B:
很像快阀。

网友C:
电工果然是杂工,就是通断的话就无所谓了,整好了也不必要做备件。

网友D:
让机修工干去

网友E:
不锈钢的换个呗!

网友F:
就一个不锈钢球阀(多大自己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一个不锈钢球阀(多大自己看)
赞同

网友H:
30多一个哦。不锈钢的。

网友I:
下面那个圆的应该是活接,再看一下管子是4分的还是6分的管子,到外面买一个铜闸阀换上就得了。

网友J:
你这个应该是DN25/316球阀。

网友J:
是纯水机还是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K:
是漏水还是露水?
漏水就拆了重装
露水就做保温

网友G:
快接式球阀!

网友L:
同意13楼的观点。

网友M:
压盖拆开剪个聚四氟乙烯垫子再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N:
每回这种事情,我也郁闷,机械也要懂点,唉唉

网友O:
手动球阀压压盘根就好

网友P:
这也修?换新的吧!

网友Q:
回复 网友R:
说的在理

网友S:
回复 网友R:
赞!

网友T:
普通的不锈钢球阀。买个换上。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说到点点上了、先把那个螺丝紧点试试!顺便说一句电工真是杂工啊、要是学徒的话还可以!

网友V:
不锈钢球阀,看下口径多大,换了,
这样的还修啥

网友W:
让它生锈就不露了······

网友X:
这是搞电还是搞机械啊

楼主:
超生波。和科达的吧!

楼主:
谢谢,很详细,下次明白怎么搞了。

网友Y:
漏水的话拆下来维修一下就好了,要修旧利废。

网友Z:
没见过呢。

网友AA:
看看是不是密封垫坏了

网友AB:
漏水的话用四氟垫密封下 要压紧   露水的话那是此处有冷凝现象 要做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