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用3个开关量控制一个灯,其中一个是接近开关,它只能负责点亮,没有关断的功能,其它2个都是普通的开关量可以任意控制灯的开关。用编程怎么写啊

网友A:
三个开关一个灯就把楼主难住了?

网友A:
三个开关一个灯就把楼主难住了?用置位复位,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B:
这是基础啊,一个点动,一个自锁

网友C:
LZ 是不是年底要考试用呀

网友D:
如果接近开关通断都要点亮灯,X3下再并联个下降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基础啊,一个点动,一个自锁
说的对啊。楼主好好学吧。

楼主:
谢谢,小弟懂了,那西门子里有没有类似三菱alt的指令啊?

网友F:
接近开关常开点闭合置位输出,其他两个开关的两常开和接近开关并联,两常闭点串接在输出复位回路中。

楼主:
能画出图,小弟不太熟

网友G:
哥们,我感觉像这种,你看看书,知道最最基本的,自己慢慢想想肯定可以自己做出来

网友H:
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