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用3个开关量控制一个灯,其中一个是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只能点亮,不能关断,其它2个都是普通的开关量可以任意控制灯的开关。用编程写出来就就好。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个开关量控制一个灯,其中一个是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只能点亮,不能关断,其它2个都是普通的开关量可以任意控制灯的开关。用编程写出来就就好。小弟先谢谢了。

LD X0
SET Y0
LD X1
OR X2
ALTP Y0

网友B:
楼上的程序很精湛啊,思路很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ALTP什么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脉冲执行的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E:
不知是用什么品牌的PLC;1楼已给出一个示例程序,可理解后仿照编程。

网友F:
没理解接近开关只点亮的意思。离开接近开关还亮不亮?
东昌大侠的确实精妙,一是利用了单次执行交替指令,二是利用扫描输出只执行后一条否定前一个置位。确实是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个开关量控制一个灯,其中一个是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只能点亮,不能关断,其它2个都是普通的开关量可以任意控制灯的开关。用编程写出来就就好。小弟先谢谢了。

LD X0
SET Y0
LD X1
OR X2
ALTP Y0

Regards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