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1、这个功能应该叫做什么?
2、是否可以在参数中设置?哪个参数?是1701-1705的“超越模式”?还是2006的“欠压控制”?还是3101-3160的“欠压复位”?

网友A:
如果是可编程的可以加报警延时,在PLC或变频器程序里加都可以。

楼主(2020-08-12):
现在知道了,这叫“瞬间失电再启动”功能。很多变频器参数可以设定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