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哪位兄弟知道双梁行车吊钩下放时的最小离地距离,即下限位的要求,还是不作要求?

网友A:
有要求   忘了    搜搜

网友B:
不知道,期待中……

网友C:
看看楼下的同学怎么说!

网友D:
我们以前的冶炼厂,都没有规范的,那怎么做吊钩下降的位置限制呢?
吊钩下降,行车上面的链条袋终归会空吧,也就是链条的尽头,预留长一点,做个金属卡扣,降到金属卡扣,直接顶住行车的下降限位就得了。
这样的现象往往就是地上降下来一大坨链条。

网友E:
只见过一般的上面没有

网友F:
我们公司的都没有下限
只是有一个放完绳的限位

网友G:
下限一般根据工艺要求来定位置吧。

网友H:
也只注意过防止机械损坏的情况。

网友I:
这个没注意,一般放到地面差不多。

网友J:
看工艺要求一般都是在吊葫芦那有个横杆上面有上下限位行程开关调整下就行了

楼主:
其实我们厂对下限也没有要求的,下限开关有的是短接的,问题是我们的一台10T行车,由于斜吊钢丝绳被卡坏变形了,结论是不能使用了,由于卡坏的地方在末端,我看了一下,只要把末端切掉,重新绕上,是还能用的,只是吊钩放到底时,离地面还有50一60cm(已经考虑到保护了),第一不影响安全,第二不影响生产,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不需要换新绳,可现在有人提出要换新绳,我想知道国家对下限有没有要求,

网友K:
这个都用断火开关控制的。

网友L:
基本上只对上限有要求,特种设备检验的时候基本上也只对上限有要求,检查的时候也没有下限这一项目。

网友A:
今天看了一下俺们这边的要求,是吊装器件时滚筒上除固定圈外至少有两圈钢丝绳,也就是下降到剩余两圈时停下,没说离地距离。

网友M:
现在下限位有些都不安装了。

网友N:
正常来说,钩子刚碰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