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s7-200中要实现交替 用什么指令! 就是三菱中的交替指令ALT,在s7-200中用什么指令能实现三菱中ALT指令!

网友A:
呵呵;指令不是每一个品牌都要统一的;
三菱的ALT是很方便,换了品牌没有这条指令的话用二个中间继电器编写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s7-200中要实现交替 用什么指令! 就是三菱中的交替指令ALT,在s7-200中用什么指令能实现三菱中ALT指令!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这种可以在任意品牌PLC内都能用的方法来构建单类似于三菱ALT指令的单按钮起停程序。

对于单按钮起停程序来说,方法很多,论坛也已经多次讨论,其他方式请自行搜索。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加一方式来完成,楼上说的这种程序不是特别的可靠,有连动的可能性,或者有时无法关闭或打开。

网友D:
二分频电路呗

网友E:
自己做个

网友F:
计数 等于1 接通
 2的时候复位

网友A:
用上面的这个方法,任何PLC都可以实现交替输出;

网友G:
西门孑没这样指令

网友H:
习惯用自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