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一台老掉牙的机器,5.5KW看着主电容坏了,拆掉,然后加直流电,没有反应,测3842(插针的)5,7脚电压只有3V,拆掉3842,电压从0开始升到46V左右稳定,这个过程大概30秒左右,更换了稳压电路上的100uf电容和更换了一个贴片的3842,上电,持续半分钟,操作面板“噔”亮了,运行都正常,但有各种漏电的噪音,3844周围还是插针的电阻,没有贴片的,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多大的,带了一个1.5KW电机,电压电流都平衡,就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用黑表笔碰下7脚,立马3844就起振了,不碰要持续半分钟,这个是不是某些元件老化造成的呢?求高手指导(老机器了,也没有再细追查,直接对客户说你这个机器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买台新的吧)

网友A:
启动电阻坏了!!!好像是两个150K电阻串连,或者是一个270K电阻

网友B:
把38XX换了试试

网友C: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呢,或者看看启动电阻和电容的值算算时间常数,然后用三要素法求是不是需要30秒。或者将100uf改成47试试会不会时间缩短

网友D:
年久失修啊!

网友E:
客户换了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已经要买一台了

网友F:
功率不大又是老掉牙,换台新机是好事

网友G:
查反馈到3844.7脚的元件,若是场效应管,先更换场效应管开关功率管,应该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客户已经要买一台了
会做生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查反馈到3844.7脚的元件,若是场效应管,先更换场效应管开关功率管,应该就好了。
有道理,稳压管电容少许漏电也能造成起振时间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