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4-12-11):
我是富士变频器5?5千瓦的,             我这电压低,变频器经常显示低电压,
怎么能调一下电压呀?

网友A:
380V等级的?你电源电压低到多少V ?

网友B:
把变压器调高一档

网友C:
变频器应该不能调整吧!看看输入电压多少,故障时电压多少。

网友D:
国产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电压参数的。不知道富士的能行否。

网友E:
也许可以设置检测电压低的时间,延迟一下也许会好

网友F:
看说明书能否设定去销低压报警或变压器电压上调一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书能否设定去销低压报警或变压器电压上调一档。
应该可以取消欠压报警

网友H:
同意八楼的。楼主试下。

网友I:
说明书有!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