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四则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三菱PLC2N型号:  如DIVP D4 D2 D6    D4=10 D2=4  D6=2 好理解, D7=2 就不好理解了,
如:D4=1 D2=2  D6=0 好理解,D7=1 就不好理解了。如何把小数也算上来。先谢谢!

网友A:
仔细看手册,D7是余数

网友B:
嗯,如楼上两位所说;小数好像是要用浮点数。

网友C:
32位运算时,D6 D7是一个32位数据,不要分开;

网友D:
需要FLT 浮点转的下 再除

网友E:
FX2N没有浮点数功能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讨论,清楚了,和进制转换取余一样,存放余数

网友F:
pLc用于数值运算用途感觉浪费了

网友G:
先转换成浮点数再运算

网友H:
小数运算得用实数运算

网友H:
小数得用浮点数除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