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模块内制动管的驱动电路在那里?

楼主(2014-12-11):
图中仅看到6路驱动,制动驱动在那里?A1000

网友A:
你这反光看不清楚,能拍清楚一点嘛

楼主:
请熟悉安川A1000的高手指点一二:图中红色线路是控制模块内部制动管的驱动电路吗?制动故障代码rr的检测电路又来自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制动信号来自厚膜,RR故障检测电路找了2天没找到。。。

网友B:
不要再找了!外修吧…

网友C:
换板吧 黑色的厚膜坏的多

网友D:
厚膜?算了吧

网友E:
如果真是厚膜坏了就难了啊

楼主:
直流电源灯发光二极管不亮,此处电压DC24V不太正常,放大镜丢了,并在发光管上的贴片稳压管看不清丝印。

网友F:
如果是厚膜坏了,就有难度了。

楼主:
RR和灯不亮都已经搞定了,现在不带模块启动报COF,又是一项挑战!

网友B:
楼主麻烦了,其待结果…

楼主:
COF属于脱机没屏蔽的故障,装机就消除了,给启动信号接着报OC,搞定来自驱动的OC现在在查外围控制线,公用端SC 506串故障断点506 500,501是正转,502是反转,504是20HZ(F020),SC分别和505 503短接显示的是待机频率F008,512(双线)和611这2个端子是多功能继电器,这变频器用于龙门吊,为什么高速不让开,是不是要等512和611起作用才有505 和 503功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在家空载试正常,上现场装机送电启动先是报OCF紧接着报OC,拆了负载再试报SC,抱回来反复试各种故障报警机理,最后发现是驱动没插实!期间故障有RR COF OC SC VOF。。。

网友G:
请楼主说说具体故障原因。。。。。
期待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出在管压降检测电路,光藕导通程度决定报何种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此机拔下霍尔报COF(电流检测异常)插上显示正常,起初怀疑霍尔OUT是2。5V,但实际测的OUT也是0V,真是有避常理!炸了一条900元的模块也不敢再用新模块,如上图2条模块一起用破罐破摔了!

网友H(2015-04-12):
帮我看开反面这二个三极管的型号啊,烧坏了,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