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这种电机有没有变比1500:1以上的啊

网友A:
370w直流电机。

网友B:
可否来个全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90v 0.37A应该不到0.37kw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标着1/30HP;

网友E:
直流调速电机。

网友F:
    1500;1,too big.

网友G:
跟什么设备一起用

网友H:
一般的数控机床链条输送设备常用这种低速电机

楼主:
就是一个转瓶机上的电机 转速低了 运行不稳  想更换一个 变比大一点的 在低速的时候 可以正常运转 这个 一小时  是20转
低于20转 运行不稳  想实现的 一小时 6转

网友I:
用蜗轮蜗杆减速电机可行。

网友J:
如果要求不高,用一个电磁离合器(速度可调)

网友K: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L:
一小时六转。。。一般的电机加变频器也不行啊,这种电机直接向厂家购买吧

网友M:
直流小型电机

楼主:
国产的那家生产直流调速电机比较好啊

网友N:
什么设备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