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台加工中心总是报刀盘停位不准,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12-11):
因为这个打坏了五个刀筒了。

楼主:
没人回复我呢?

网友A:
既然有报警那就沿着这个线索查找啊!!是不是真的没到位??查下是不是机械部分有故障了1

网友B:
根据报警提示信息查到刀盘为什么会停不准,查刀盘控制电路,相关的接近开关。

网友C:
先查刀盘定位传感器,再查机械是否窜动。

网友D:
新代系统,打开诊断-PLC-搜索-R47.1-看这个条件中的I信号,检查这个I信号。

网友E:
多数属于刀盘传感器故障,很可能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是位置偏移了。

网友F:
是否刀库原点偏移?

网友G:
检查刀库旁边的行程开关。气压够不够

网友H:
检查一下,刀盘传感器还有控制刀盘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