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用户一台三垦SPF系列5.5KW变频器,电解电容喷出液体了,盖子上,柜门上都有,在现场忘了拍照片。12年元月修的,用了2年。今年3月又坏了,还是电解电容喷液体,4月修好。前几天用户说变频器冒烟,说电容冒烟,变频器还在运行,只是供水压力不够了。。昨天现场一看,电解电容上有个孔喷出来液体。因为一直运行也没有拆走,用户说没有别用先用着。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液体有腐蚀性的,不搽干净东西坏的更多。

网友B:
三肯变频器用的限流电阻比同行要小的多,启动电流对电解电容冲击大,造成电容喷液,由其在频繁断电开机情况下三肯电容喷的很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里还有两台三肯,30KW/55KW全是这样,电容喷液、整流逆变部分都有损坏,我都不打算修了,修了费用太高。说实话,这种现象见得不是很多,但就三肯的见得多,可能设计有缺陷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抽空看下那两台充电电阻的阻值

网友B:
我遇到3例电容喷液的都是三肯的,三肯变频器启动3A的断路器脱扣,必须再补合一次才可以,其它品牌一次就合上了,说明三肯启动电流大,限流电阻大一些,充电就长一些,充电电流就小一些,电容寿命就久一些。

网友D:
电容器的质量不好时间长,温度高就会喷液体。
更换电容器。

楼主:
这里频繁开机的情况不是很多!

楼主:
我也是就是遇到三垦的。

楼主:
到时候检查一下充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器的质量不好时间长,温度高就会喷液体。
更换电容器。
温度不高,正常环境使用。

网友E:
电容器选高一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器选高一档试下。
好的,谢谢!有空试试!

网友F:
学习了  三垦是变频器中的渣渣啊

网友C:
我看了下我这两台三肯VM06,30KW充电电阻70欧姆、55KW的充电电阻35欧姆,充电电阻和其他牌子比较并不小,电路设计没有充电接触器,整流桥采用可控硅控制,和台达的比较相似。但是台达的也没见过这么爆电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