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检测

楼主(2014-12-11):
今天空闲就做了个可控硅检测电路,是按照咸老师的方法做的,我没有用小灯泡,是用一个串联了限流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做的,加6V电压,在测试变频器整流可控硅时能触发导通,二极管发光,但是断开触发电压可控硅不能维持导通,发光管不亮,测试了十几个可控硅都是这现象,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维持导通?是不是维持电流不够,6V电压太低?或者变频器用的不是普通可控硅?

网友A:
看看规格书有可能电压太低了

网友B:
  主电流小于维持电流,切掉触发信号不能维持导通

网友C:
可控硅功率越大,所需维持电流和触发电流就越大。

网友D:
是啊,是回路中电流太小,不能维持导通。可串接一小阻值(负载)电阻,而在该电阻两端串限流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利用电阻压降点亮发光管,就成了。

网友E:
动手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F:
可控硅是电流型驱动元件,估计电流不够吧,我公司采购的一批带可控硅的整流桥更奇葩,一带大电流部分可控硅就不行了,

楼主:
按照咸老师的方法重新连接了电路,发现现象一样,二极管不能维持发光,电压加到12V,甚至30V,串接小灯泡还是一样,这个测试电路到底如何接线,想想这个简单的问题居然搞不定,谁有比较详细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是电流型驱动元件,估计电流不够吧,我公司采购的一批带可控硅的整流桥更奇葩,一带大电流部分可控硅就不行了,
那本书或哪个人这样说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是电流型驱动元件,估计电流不够吧,我公司采购的一批带可控硅的整流桥更奇葩,一带大电流部分可控硅就不行了,
难道是电流超出了吗

网友I:
不知测试电路的电流有多大;或者,可查一下可控硅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用的是5A 0-30V的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低阻负载两端并联指示灯和电阻,应该是斑竹之笔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咸老师的方法重新连接了电路,发现现象一样,二极管不能维持发光,电压加到12V,甚至30V,串接小灯泡还是一样,这个测试电路到底如何接线,想想这个简单的问题居然搞不定,谁有比较详细的方法?
   如果是直流电源串负载,则让负载电流足够大,去掉触发信号,也能维持导通。触发导通后,去掉触发信号,能维持负载继续工作的最小电流,称维持电流。如果主电流小于维持电流,去掉触发信号,可控硅关断。
   如果是交流电源串负载,则让负载电流足够大,去掉触发信号,也不能维持导通。

网友J:
把发光管去掉,用12伏或24伏的灯泡代替,灯泡功率不小于20w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试验过了,现象一样,还是不能维持导通

网友A:
好像维持电流只有200mA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控硅坏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我检测了20几个这样的可控硅,包括从正常机器上拆下来的,都是这样的现象,难道这么多可控硅都坏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检测的,用24V电源串21W24V灯泡,接可控硅,然后用正极去碰一下控制极。

前面不止一个人说了,大功率可控硅维持电流和触发电流都很大,是两个电流,你是不是只搞了一个?

网友K:
非要这样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测试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L: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A:
换灯泡吧,或者串电流表看电流大于200mA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采购的器件的问题吧,空载都正常,一带负载母线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你处理过这样的问题,测试触发脚电阻40欧姆,正常的才19欧姆左右,触发电压DC7V 电流没测过,等会下去测测看看,型号是:SanRex DFA100BA160

网友N:
这个对负载有要求的.

网友O:
发光管和电阻串联在主回路电流太小,达不到维持电流换成摩托车大灯炮

网友P(2015-02-12):
因为你用的是交流电源吧。。。。。。。。。。。。。。。。。

网友Q:
发光二极管才多大的正向导通电流啊?换白炽灯,几十W的试试。

网友R:
你的接法不错!错在不能串个电阻用发光管去测试。最安全的和最实用的方法是主电路接法是用24V接一个24V的卤钨灯泡,触发用不超过6V的电源去触发,或者24V串电阻触发,我就是这样测试的,大功率晶闸管只要是好的,触发后,就能维持灯泡亮。网上多的是卤钨灯泡,各种电压规格都有,也不值钱。用摩托车灯泡也行,就是电压用12V的。你的测试主要是电流太小,晶闸管不足与维持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测试的,不知道对不对
看图就知道了。电路是错的。维持电流仅仅是流过发光管的小电流,怎么能擎住呢?
电路是错的。在电路上找原因。我的原说,可不是这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