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公司供水是恒压供水方式,使用一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E+H压力变送器,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最近突然报警,变频器报F0221,意思是“PID反馈信号低于最小值。”去检查压力变送器,变送器也有报警,却是超量程,从变频器看反馈值也是最大20mA,因此变频器不能启动。将压力变送器复位后,不一会又报警,怀疑是压力变送器的原因,换了压力变送器还是一样。但是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信号线,把压力变送器不放在官道上就不会有报警,难道是管道有问题吗?

网友A:
  貌似应该分流接头安装于管道侧面,将变送器安装在分流接头的侧面或底部,安装变送器时应使排液/排气阀向上。

网友B:
是不是管道堵了。。。

网友C:
是不是安装压力变送器的管座有问题?我的印象中管座的方向和长度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D:
引压管的水脏了

网友E:
可能是泵的原因或工艺原因

网友F:
学习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G:
清洁压力变送器,检查压力变送器接口有没有脏

网友H:
还分官道私道,哈哈

网友I:
不是变送器接口堵塞,就是管道阀门堵塞。

网友J:
谁让你用的那么高级啊,人家用个60元的远程压力表一点问题木有啊。

网友K:
检测变送器检测口。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谁让你用的那么高级啊,人家用个60元的远程压力表一点问题木有啊。
是啊,弄个远传压力表成本多低啊。

网友M:
水泵的压力高了,所以会有大于20ma的输出,查管路吧。

网友N:
超量程还是变送器坏了,校验一下,也可量一下输出电流是多少来判断产生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