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我用的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 V 4.0 SP9,如何添加称重模块所需要的库文件呢,去哪里下载,最好是双击安装的那种

网友A:
解决的还挺快的。。。

网友B:
还没明白咋回事呢?

网友C:
谁知道称重放大器和 plc之间怎么连接最快啊,是485通讯,还是ad模拟量模块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想要多块?采样速度是多少?有要求吗?

模拟量通讯快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的致命弱点是噪声,在信号线上的噪声太讨厌,影响其测量精度,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信号调零调满,要在外部解决。电路很麻烦。

而数字通讯就不然了,用一个24位精度的称重模块,数字化调零调满都在PLC内解决了,特别爽。而且数字通讯,没有噪声的叠加干扰。精度很高。要快就用dp通讯,以太网通讯。等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称重分选机,一分钟分选120次,称重鸡腿 大虾等的。也就是1s种要完成2次 称重工作。然后后面是气缸分选到不同等级的筐子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呀,那用RS 485通讯足矣。

网友E:
称重都有二次表的

网友F:
模拟量精度一般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