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球磨煤机电机

楼主(2014-12-11):
这是钢球磨煤机电机。
磨煤机主要就是将机器内煤斗中的原煤先送至磨煤机内磨成煤粉,然后通过输送带将煤粉在热空气的带动下吹进排粉风机,然后进入锅炉的炉膛内燃烧。

网友A:
看不太清楚

网友B:
是煤充分燃烧,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C:
就是粉碎作用吧

网友D:
照片太暗,不清楚

网友E:
我觉得这种电机快要被淘汰了

网友F:
这地方太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在用呢,因为与煤粉打交道,看着黑乎乎的。锅炉制粉系统设备大多如此。

网友G:
看不太清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安装磨煤机的场所比较昏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昏暗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啊   得加装照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了节约用电,辅机处照明灯平时都是关着,巡检或检修时再合刀闸。由于照明用电是集中控制,电控箱比较远,拍照时没去送电,所以这个效果。

网友H:
这电机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将近二十年了

网友I:
看着个头不小啊。低压的吗?

网友J:
球磨机圆筒的内衬要经常换吧?

网友K:
你用的是卧式的,现在新装锅炉用的是立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高压电机,6kV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般不大容易磨损。最早采用高锰钢波形衬板,现在更换为组合自固型无受力螺栓球磨机衬板。机组检修时要检查衬板磨损情况、测量衬板最小余量,要求其磨损量不宜超过原厚度的60%,衬板表面不应有裂纹及变形。

网友L:
听说过球磨机,但没有见过。

网友L:
听说过球磨机,但没有见过

网友M:
好老旧的样子。。。

网友N:
球磨机大同小异
只是磨煤的比较容易污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O:
同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O:
异步电机,Y系列的

网友P(2015-06-30):
回复 楼主:
会不会电路打火,引起粉尘爆炸。

网友Q(2015-08-24):
捣成煤粉烧的干净???

网友R:
我公司在石灰窑项目中用的磨煤机 是立式的 ,据说效率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