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对地现象。

楼主(2014-12-12):
跳闸,而且不发热,经检测是对地短路,一看发热管断了碰到壳子了,换发热管后还是短路,对地1千档爆满,1欧姆档18欧,我凌乱了,最后裁掉地线不短路了。接上地线,装好通电试车,发热正常,没露电和短路。 纳闷为何对地电阻那么小啊?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B:
大烤箱吗?

网友C:
你的发热管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D:
没量好   来吧  哥们   天冷了    一起烤红薯去吧

网友E:
那个18欧左右的阻值是不是发热管的电阻呀?

网友F:
是说,拆下地线再接上,故障就排除了吗。

网友G:
照你这么说,故障还是会出现的,可能哪块虚接了!

网友H:
工厂的接地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I:
你可以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误差大可能还是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J:
地线零线接到一起了吧。。。

网友K:
地线零线要在 空开那里接在一起

网友L:
这电热管怎么回事?
直接放在铁板上接线使用?没有发热管架?电热管导线也是直接仍在铁板上?不悬空处理?
那个设计的加热设备?

网友M:
18欧姆是哪跟哪的阻值?

网友N:
红外加热管,这边以前用过,后来工艺更改弃用了。

网友O:
楼主这个点还忙着啊

网友P:
楼主怎么量的??
如果对地阻值那么小怎么没问题》?

网友Q:
楼主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零地一体。三相四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