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中型pLC么?

楼主(2014-12-12):
一白土压滤机控制系统,欧姆龙的一体式pLC属于中型还是小型pLC,感觉接点太密了,排察故障不放便

网友A:
小型吧!猜的

网友B:
CPM2A的,属于小型机器。。。

网友C:
好像连小型机都算不上。

网友D:
CP **属于小型机。

网友E:
算个小型的吧

网友F:
算小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好像连小型机都算不上。
哪算什么呢

网友H:
就这么点点数,小型的

网友I:
cpm2AH一60CDR一A  单机的都属小微型,大中型是模块化结构!

网友J:
CPM2AH专为中国市场,微型机

网友K:
这算简单的plc了

网友L:
l/o数量小于256点数的都属于小型机。

网友M:
应该是小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