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大家是否有使用过什么读卡器可以接触摸屏的,主要应用于职工上班刷卡,将刷卡信息传送触摸屏上。询求很多读卡器厂家,如中控,明华澳汉等,都无连接!

网友A:
你应该去寻支持ModbusRTU协议的读卡器,这样就好找多了。

网友B:
自己定做一个

网友C:
主要是通讯部分可能要自己做。一般读卡器可以传电脑,看看电脑和触屏,或者把触屏换成一体机。

网友D:
偶厂都是连接到电脑上的,如同超市收银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主要就是搜索modbus的读卡器,但是我只搜到了一款 ,很少有这样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是触摸屏厂家的,我主要就是像应用我们的触摸屏连接读卡器,所以不需要使用电脑,使用电脑就很简单了!

网友E:
这个思路不错,有钱景。

网友F:
这个找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到了一款    说是modbus   但是从写卡  到现在读   都体现出了超级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