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plc怎么了

楼主(2014-12-12):
一上班!大清早作业员说机器启动不了!触摸屏上显示不能连接plc.一看控制箱里面plc的run指示灯没有亮怎么办一上班!大清早作业员说机器启动不了!触摸屏上显示不能连接plc.一看控制箱里面plc的run指示灯没有亮怎么办一上班!大清早作业员说机器启动不了!触摸屏上显示不能连接plc.一看控制箱里面plc的run指示灯没有亮怎么办

网友A:
先查查控制箱电源。

网友B:
看plc能不能连接电脑了

网友C:
POWER亮了吗,暴力试一下,有时管用。

网友D:
这是一个灯都没亮啊,查查供电部分吧

网友E:
查电源 不可以了  如果供电正常 就拆开来看看电源板

网友F:
先看看开关电源吧!

网友G:
有电源输入,plc 上电源灯不亮就是开关电源坏了,运行灯不量看一下运行开关的位置。

网友H:
感觉你的PLC的没通电。

网友I:
看着就是没上电的样子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源看看怎么了!

网友K:
估计plc电源坏了

网友L:
先查外部电源,由外向内。

网友M:
PLC 24V有短路???

网友N:
同一个控制电源,触摸屏有电,PLC为什么没有电?遇到鬼了?
楼主应该不是新手了吧,混分的对吧。
楼上全部上当了。
拿着万用表,一分钟之内就能找出来的故障,楼主快快坦白从宽,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O:
供电正常,运行不了就是plc问题了。。。

网友P:
没电PLC会工作?

网友Q:
查PLC工作电源,

网友R:
嗯,看上去是没电的样子啊。
查PLC的电源吧,估计供PLC AC220的电源没有

网友S:
没有通电迹象

网友T:
直接拆了  lz直接改造下吧

网友U:
先查电源部份

网友V:
没看见有电源的迹象
检查电源吧

楼主每次发帖怎么都会把问题重复2遍?

网友W:
所有灯都不亮吗,可先检查外部电源。

网友X:
用了十年以上了,电源板烧毁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Y:
检查PLC供电,如供电正常可能就是PLC内部电源板故障

网友Z:
检查PLC的供电电源看看,如果电源供应正常,估计是PLC本身问题哦

网友AA:
先组织文字,看着累,有必要重复N遍吗。

网友AB: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就三种可能:电源没电,PLC电源板故障,再就是输入短路引起的。

网友AC:
先从源头查起嘛!

网友AD:
PLC主源问题

楼主:
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I:
是不是plc 内部24V坏了或者短路24V短路?

网友AE:
供电正常吗,重启下

网友AF:
检查PLC上面的标记为“L”“N”的两根线,看看有没有电压。
估计是电源没接通。

网友AG:
打开plc的外壳,取出电源板,检测修理就好了,这个故障好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G:
电源指示灯亮,RUN的指示灯买一亮,输入点指示灯也没有亮,不过在机器机构上的传感器是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老板买旧的给我,没有办法

网友AH:
你确实电源模块没问题?

网友N:
PLC内部的问题。
呵呵,自己工厂部门做的机器吧,是珠三角某市里面的公司呀。

网友AI:
POWER亮,只是 RUN 灯不亮,如复位还是不行,可能是 PLC 故障

网友AJ:
PLC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会没有任何输出~ 但是会不会让触摸屏报PLC连接问题呢!?

网友AK:
这样的状况偶就是断电重启

网友AL:
通信电缆是又松动了呢?

网友AM:
先查下看有没有电源
有电源就是PLC开关电源坏了
拆开查下PLC电源部分

网友AN:
没用过三菱的,看起来像程序内部设置的自动停机之类的,是不是设备钱没付齐

网友AO:
晕,电源啊,查电源

网友AO:
查plc的内部供电

网友AP:
PLC问题,程序是谁编的?如果设备钱没付清的话可能是程序自动停止。有通讯线可以拿电脑和PLC连接一下。看看有问题没,也没看到红灯亮

网友AQ:
程序问题。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老板买旧的给我,没有办法
这买时起码要测试一下好坏吧

网友AR:
查查供电部分

网友R:
查下外部的24V电源,是否有短路的?
不然就是PLC有问题了,

网友R:
PLC都不在运行状态就不能喝触摸屏连接

网友AS:
我是菜鸟,无能为力,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故障灯也不亮?输入点可以亮么?PLC内部
肯定出现问题了,只是我战斗力不足,在这为楼主打气吧。
楼主,要是搞定了记得把经验传上来让大伙学习学习啊。

网友AT:
检查一下电源开关。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是自己写的,用买二手旧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重启过几次有正常了,一关机后又出现那样的问题,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U: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关是否在RUN位置?有没有拨动过开关试试?程序如果没人动过是不会出问题的,可能是PLC坏了。

网友AV:
先査输入电源如果正常pLC指示范灯都不亮就查内部电源板

网友AW:
按步骤来排除一下,通电,开关.......

楼主: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我也不会修!关键是重启几次plc又正常了!机器现在启动都要好几次!等实在不能用就去送修

网友AX:
回复 楼主:
“电源指示灯亮”,检查供电电源是否太低或波动太大引起干扰

网友AY:
cpu版和io版之间的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AZ:
回复 网友AY:
可以检查下输入端的某个元件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