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步科触摸屏MT4414TE读苍南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苍南流量计通讯参数设置与步科触摸屏COM0口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通讯都是MODBUS协议。利用宏指令先把数据采集上来放到4000X对应的变量里,在经过苍南数据格式解析赋值给步科的LW地址寄存器,最后通过LW地址对应的显示原件显示。
但问题是,触摸屏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 00-17-0。我检查连线(485线)和通讯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啊?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先写一个地址试试
地址对应不上也不行的
【方案】
设备停机导致损失惨重?FLIR红外自动化解决方案了解一下

网友B:
RS485-2 是什么意思啊?仪表MODBUS 是RTU还是?
【方案】
小菲课堂|三个版本Thermal Studio软件,你最适用哪一款?

楼主:
RS485-2是两线制的,苍南流量计是MODBUS RTU模式。苍南流量计的地址是40001——40016,现在是苍南数据读取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485-2是两线制的,苍南流量计是MODBUS RTU模式。苍南流量计的地址是40001——40016,现在是苍南数据读取不上来。
苍南流量计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方案】
TwinSAFE:始终如一的模块化、可扩展和分布式安全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苍南流量计通讯参数设置与步科触摸屏COM0口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通讯都是MODBUS协议。利用宏指令先把数据采集上来放到4000X对应的变量里,在经过苍南数据格式解析赋值给步科的LW地址寄存器,最后通过LW地址对应的显示原件显示。
但问题是,触摸屏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 00-17-0。我检查连线(485线)和通讯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啊?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可以上官网下载通信测试软件试下!
【方案】
气压传动产品在机械手上的应用

楼主:
苍南流量计是气体涡轮流量计,通讯符合ModBus RTU V1.2协议。苍南的通讯测试软件能读上数据来,通讯参数9600,8,1,偶,地址:23。触摸屏中COM0口设置的ModBus站号也是23。忘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