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三菱在2011之后推出的L-PLC,降低了中大型PLC的价钱,提高了性价比,尤其在定位控制方面,更是有进一步的提高。
1:L-PLC可以内置脉冲输出速度最高可达到200kpulse/s。
并且,在需要减少设备振动时利用S形加速减速的功能,可以实现平稳运行。
这相对Q-PLC来说省了2轴伺服控制的一个模块,如QD75P2或D2。
2:在QD75MH4的基础上推出了LD77MS16模块,
一个模块可以通过光纤控制16个三菱MR-J3-B的伺服或是MR-J4-B的伺服,大大降低了成本。
其编程方式和应用大部分和QD75MH相似,很容易一手,并同时推出GX-WORKS2软件,内置了各种模块的初始化功能和编程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LD77MS16模块相比QD75MH4模块,不光是控制的轴多,还有虚轴同步功能,很容易实现多轴同步,相比之前的Q172HCPU更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易用性。
简单功能介绍:
1:点动功能 :
LD77MS16一个模块可以控制16轴伺服,不能像QD75那个通过虚拟的X/Y控制点动伺服,因为32点的虚拟I/O不够用,所以是通过专用的点动缓冲区软元件来点动各轴,如1轴的点动:
控过外部X40或是M40(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MOV    K1   U1/G30101  来点动一轴的正转,由于缓冲区软元件G30101不会自动复位,停止点动的时候,记得复位,可以用MOV  K0  U1/G30101来停止正转点动,
控过外部X41或是M41(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MOV    K1   U1/G30102  来点动一轴的反转,由于缓冲区软元件G30102不会自动复位,停止点动的时候,记得复位,可以用MOV  K0  U1/G30102来停止反转点动。
2:OPG操作:
原点回归和QD75类似,还是用特殊数据9001作为原点回归操作指令,只是缓冲区软元件有所不同:为U1/G4300。
指令如下: LD  X42      MOV  K9001  U1/G4300。
再用脉冲指令驱动Y10即可执行OPR操作,
1轴当前地址缓冲区软元件:U1/G2400。原点回归后会自动变为0。
3:定位操作:
同OPR一样,如LD  X42      MOV  K1  U1/G4300。就可以了。

4:多轴同步。
LD77MS16编程软件里有机械语言编程方式,可以直接指定主轴,在机械编程界面内,可以指定同步轴,如主轴为第4轴,可以指定1轴和2轴跟随主轴4轴同步动。
同步控制也十分方便:
LD  X45      SET   U1/G36320.0
LD  X45      SET   U1/G36320.1.
就可以实现在同步控制。

楼主:
QD75模块在多年前被广大三菱用户使用,我也正是在使用和推广QD75模块的过程中,渐渐的了解到掌握运动控制,也曾用QD75做过很多运动控制的项目,如果现在,我想我会选会QD77MD16来做大于4轴的运动控制,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在应用三菱的QD75定位模块,但我想,三菱现在推出LD77MS16和QD77MS16之后,以后这二个升级版的QD75模块会越来越出现在定位控制中,尤其是MS16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和可以低成本控制多轴,甚至到16轴。

楼主:
发一个测试机的图给大家看看,以后,都会是网络伺服的天下,
QD77MS16用光纤网络控制伺服,接线方便,
稳定可靠,编程方便,开发新设备周期短。

网友A:
多谢版主分享,版主能给连接图和个程序吗?

网友B:
1.光纤网络是总线控制的一种吗?
2.伺服参数调整是通过软件还是外部有按键可调?

网友C:
学习过qd75mh4

楼主:
@多谢版主分享,版主能给连接图和个程序,
相片就可以看给连接图,
程式在上面有用语句表写出来了,
只是有做程式的时候,要置位Y0,QD77MS16准备好信号。
和Y1,SEVRO  READY 信号,就可以做动点程式了。

楼主:
@
1.光纤网络是总线控制的一种吗?
2.伺服参数调整是通过软件还是外部有按键可调?
1:光纤网络是三菱伺服总线控制的一种,三菱伺服也有-A的脉冲型的通用型伺服。
2:伺服参数可以直接在QD77MS16软件里设置,通过这个软件可以直接打开三菱的伺服设置软件。
进行三菱伺服参数的设置和监视。很方便。

楼主:
伺服参数调整

楼主:
多轴同步

网友D(2015-05-21):
这个模块的资料在哪里找请问?

楼主(2017-11-02):
资料在三菱电机自动化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E(2017-12-10):
虚轴同步多轴同步

楼主(2018-04-26):
嗯,现在三菱推出很多新的模块,都有虚轴同步功能,不如以前的运动CPU,现在1:实轴也可以做同步主轴,2:虚轴也可以做同步主轴,3:指令生成轴也可以做主轴,比以前用法更加灵活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