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

楼主(2014-12-12):
想安装一个测距的传感器,装在机械手上,随时可以看到机械手距工作台的距离,最好带数码管显示的!有知道型号的,可以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测距范围要多长,精度有要求么?现在测距产品很多,直接找个厂家问下就OK了

网友B:
没搞过这方面,选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C:
找供应商问下,会给你资料的。

网友D:
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E:
嗯,可以先作些了解,然后找厂家咨询。

网友F:
这个厂家还是挺多的。

网友G:
看看你的行程,精度要求,用过超声波测距

网友H:
激光测距仪
只要距离不太远没什么振动就比较精确

网友I:
长的距离用光学测距,短的距离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J:
激光位移传感器,缺点是怕反光太强了的,但不管什么材质都可以,亚光色首选。
涡电流传感器,只要是金属都可以,但距离太近了。

网友K:
运动会的铅球是激光测距的。

网友L:
用激光测距仪好了,技术指标肯定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激光位移传感器,缺点是怕反光太强了的,但不管什么材质都可以,亚光色首选。
涡电流传感器,只要是金属都可以,但距离太近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