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800驱动板保护电路屏蔽方法

楼主(2014-12-12):
此板屏蔽方法如下图
。此板静态电压在-8.4V左右,动态电压在3.8V左右抖动,动态电压在频率10HZ测得

网友A:
好,学习了!做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哈!

网友B:
学习了,虽然看着这一堆件晃眼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板粗看是比较复杂,但是细看还是不复杂的,6路驱动相互独立,供电电路采用555时基电路驱动3个小型开关变压器,方便输出6路相互独立的24V供电电压,其实此板分析起来并不复杂,还是很容易维修好的。

网友C:
楼主的水平很高,分析的很好,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板粗看是比较复杂,但是细看还是不复杂的,6路驱动相互独立,供电电路采用555时基电路驱动3个小型开关变压器,方便输出6路相互独立的24V供电电压,其实此板分析起来并不复杂,还是很容易维修好的。
向高手学习。

网友E:
最主要的是搞清楚原理,看得清来龙去脉

网友F(2015-06-12):
我短接测试了还是运行报警2340 没用

网友G:
我想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屏蔽哪个故障呢??为什么要屏蔽它呢??

网友F:
我有6块驱动板都是运行报警2340,按照上图短接屏蔽后找到问题了 是2611坏,更换2611后运行驱动工作正常。焊上IGBT后不接入500V直流运行也正常,给IGBT接入500V直流后运行就不正常了,一按运行直接拉低电压,面板重新启动,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原因 不找到是为什么!而且6块驱动板都是同一个故障,怎么可能几台机器的驱动板都是坏这个呢?屏蔽短接后运行正常,为什么给模块IGBT加上500V直流运行就拉低电压面板重新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