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高手请问我怎么能短接IBGT电路,糊弄一下IBGT管压降检测电路,可不可以发个图看看。谢谢!模块型号2MBI150US-150-50,驱动IC A316

网友A:
每一个牌子变频器驱动电路不一样,所以压降检测电路根着也不一样,再所以糊弄的方法也尽不一样…只要对电路有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糊弄的手段就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楼主不防搜索下本论坛咸老师的作品…保证你收获不少!

网友B:
为什么要骗检测电路呢?那多不诚实呀。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最好现测绘一下电路,在分析就有办法了。

网友D:
短接igbt的c与e即可

网友E:
看看怎么检测故障的,才好根据电路屏蔽!

网友F:
在拆除IGBT 以后可以短接A316J的14  16脚

网友G(2015-01-21):
把316的6脚做脱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