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了?

楼主(2014-12-12):
我们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啊,求大侠指教一下!
故障:按启动按钮,变频器10HZ启动,有频率无电流显示,电机不转;到达30S后,转中速30HZ,还是没电流,电机不转,最后转50HZ运行,同样故障。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难道电机没有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B:
和楼上有同感,断电,测量变频器输出电阻看看负载怎么样

网友C:
空载运行了?

网友D:
没碰着这样的事

网友E:
空载不能运行

网友F:
论坛里面好像有变频器无输出电流的解决方法的帖子

网友G:
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H:
检查电机接线,绝大多数都是负载开路。但是变频器应该报故障啊

网友I:
没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楼主在好好看看变频器是否正确连接电动机了。

网友J:
这个就是典型的有频率 无输出的故障哦。

网友E:
负载开路,或是看控制模式,是远端还是面板。

网友K:
检查下电机连接线。

网友L:
这种有启动无输出电压,可能就是变频器坏了,三桥电压可能不正常要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没问题,接在变频器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量直流电阻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脱开电机空机运行了,同样的现象,也无任何报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无任何报警信息,和正常工作一样,只是有频率无电流显示,电机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什么原因引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模式没问题,远程和本控都试过了,没啥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K:
接线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M:
不懂这个,按常规考虑,不知可否测输出电压。

网友N:
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损坏,需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O:
用万用表测量UVW有无电压输出啊,另外再看看电机有没有接上去

网友P:
测试输出UVW有没有电压!运行指示灯是不是亮了!

网友Q:
可能变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