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怎样快速检测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4-12-12):
就是收购闲置的变频器,检测工具只有数字和指针式万用表,最好是脱机检测方法。电阻档X10测试RST UVW和内部直流母线+—端这个方法知道,感觉还不够全面。请各位老师赐教
最近的深圳易驱75KW风机水泵型

网友A:
简单的仪表,全面的检测。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吗

网友B:
这么复杂的东西,就用这么两个工具检测,没人能做到,放弃吧!我们单位有很多高手,但是都是上电,带电机试,直观,快捷。好像没有捷径!

网友C:
作为维修一员的我,简单的工具一样可以做到全面检测!

网友A:
请问如何做到?

网友D:
还是接电机试踏实一些。

网友E:
看图咋这眼熟呢?难道国产变频器大家统一机芯结构了?
快速检测变频器,用输入和输出测二极管特性,辨别模块有否问题,通电看显示器有否报警值等

网友F:
用万用表主要检测主回路没有短路、断路、整流模块、IGBT模块没有击穿就可以收购。其他元件坏了,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慢慢学习

网友G:
有无短路只是上电要做的测量,具体有无问题难以全面测,性能不稳带机也不一定表现出来。

网友H:
带电机还是比较保险。

网友I:
钳形电流表还是应该要有的

网友J:
觉得还是得接电机试,我们这边碰过很多空试正常,加载完蛋的货

网友K:
上电接电机运转最好。

网友L:
这不是维修故障,需开机运行才能观察性能

网友M:
易驱的变频器不用上电可以判定

网友N:
还是带上负载比较靠谱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作为维修一员的我,简单的工具一样可以做到全面检测!
请大神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