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到冬天了,气温零下十几度,做电机保养维护显得格外麻烦,而最主要的是,高温合成润滑脂简直像是拔丝苹果,别说黄油枪打不动,就是从桶里掏出都很费事,各位都是用几号油啊,我这边只能用2号锂基脂了。

网友A:
冬季用钙基润滑脂,粘度小。

网友B:
这个还是看什么场合吧!要考虑设备的发热温度等关系!

网友C:
电机轴承我们不用锂基脂,呦专用的

网友D:
O O#锂基脂挺稀的!

网友E:
用粘度小的。

网友F:
偶这里用注油自动控制,有蒸汽伴热

网友G:
O#锂基脂,冬天用这种,1#的夏天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O#锂基脂,冬天用这种,1#的夏天用。
号数越大越粘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1、锥入度不同,也就是软硬程度和流动性不同。号数越小,锥入度越大,脂也越软。
2、滴点不同,也就是有油滴下的温度不同。号数越小,滴点越低,脂越容易滴落。
3、分油量不同,也就是脂中的油析出量。号数越小,分油量越打,脂越容易析出油。

网友I:
看场合用了,在北方机器经常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