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最近用一台西门子v90伺服电机,用SINAMICS V-ASSISTANT软件设定参数,但计算机就是无法与驱动器通信。好像是没有USB驱动程序。在官网上也找不到。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USB驱动程序。但手册上都没有说要安装USB驱动。不知是否真的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A:
这款驱动器未用到,具体可咨询北京西门子技术支持。

网友B:
也没用过,楼主咨询下代理或厂家吧。

网友C(2015-05-20):
引用 楼主:
最近用一台西门子v90伺服电机,用SINAMICS V-ASSISTANT软件设定参数,但计算机就是无法与驱动器通信。好像是没有USB驱动程序。在官网上也找不到。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USB驱动程序。但手册上都没有说要安装USB驱动。不知是否真的需要驱动程序。

楼主你的软件哪里下载的,可否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