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升压泵房电机

楼主(2014-12-12):
这是化学升压泵房电机。升压泵属于化学预处理系统,提供原水经过水力加速澄清池的混凝处理和无阀滤池的过滤处理,即完成了水的预处理工艺。

网友A:
这种电机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B:
这是泵把,上面轴上安装的才是电机吧。

网友B:
这是泵吧,上面轴按装的才是电机把。

楼主:
正面是泵的进口手动门,不远处是电机

网友C:
应该是个泵,长的也不像电机

网友D:
这个保养不到位啊,有泄露呢

网友E:
电机也不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盘根有渗漏

网友D:
这种立式的就是麻烦,平放漏点倒还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30kW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还好。功率有点的。

网友F:
偶看到是一泵的大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