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2):
11kw的电机,我用万用表通断档 测接触器下端与地,3相都通。以为是电机烧了,用摇表测对地,3相不通,
把接线盒里的3根进线拆开,用万用表,摇表测对地绝缘。都未无穷大。
电机正常开启,有遇到这种怪事的同志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万用表测绝缘不准!还是用摇表!

网友C:
甩开进线改变了什么?

网友D:
怪我眼拙没看明白。

网友E:
楼主表述清楚点吗

网友F:
   绝缘用高压测量。

网友G:
测量绝缘一定用摇表

网友H:
万用表不好使,胜利98刚刚地

网友I:
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J:
测绝缘一般都用摇表

网友K:
说明是闹鬼了。摇表测无穷大,万用表通断测短路了?诡异的说。像这样的问题,只能是自己解惑了,别人不在现场,无法检查问题会出在哪。但问题是肯定的,只是你自己没发现。

现场维护,往往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是违背常理,那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自己给自己挖坑,跳下去了。这种事经常会遇到。所以,耐下心来,仔细梳理一下自己的测试过程。纠正错误。

网友L:
用万用表测,“通的”;用摇表测,“不通”。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怎不再次用万用表测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11kw的电机,我用万用表通断档 测接触器下端与地,3相都通。以为是电机烧了,用摇表测对地,3相不通,
把接线盒里的3根进线拆开,用万用表,摇表测对地绝缘。都未无穷大。
电机正常开启,有遇到这种怪事的同志吗
测量都是在同一个测量点吗?若是同一个测量点出现这问题就是你遥表坏了。

网友G:
我想是楼主的万用表坏了

网友E:
检查一下摇表,E、L短路应为“0”,E、L开路应为无穷大

网友N:
万用表测的不是绝缘电阻。

网友O:
你先确定一下两个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P:
虽然说万用表测绝缘不是特别准确,但也不应该出现用万用表测结果是0,摇表测无穷的这种结果,看看表是不是有问题了吧。

网友Q:
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摇表,E、L短路应为“0”,E、L开路应为无穷大
没测过,一般这些都没注意

网友R:
不通用通断二极管档测绝缘

网友S:
应该是进线没拆除,有感应电压。

网友T:
怪事?找到问题的根就不是怪事了。

网友U:
一般情况下,对电机的绝缘性能还是用摇表相对准确些,不建议用万用表,你开始用通断档来测接触器下端和对地,这是不准确的,因为通断档只能判断通断,显示只有0和1,但是电机对地电阻几兆欧也是可以的用的,通断档有个通断的分界,也就是这个数值左右,所以还是建议用摇表,电机甩开负载线及连板,可以准确的单一测量电机本体,排除干扰,能分辨出具体是哪相烧毁

网友V:
不太可能的事啊

网友F:
     万用表通断档测量,被测电路电阻值在100欧姆以下蜂鸣器会响,响,不代表电阻就是0点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