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我用ZRN D0 x0x1x2x3Y0Y1这条指令编程不能下裁、提示ZRN指令错误、含不支持的操作数、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
ZRN K1000 K100 X3 Y0
参照这格式;

楼主:
手册里面有这条指令

网友B:
要仔细看看plc编程手册

楼主:
手册里面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把指令的用法好好理解一下,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E:
看看编程i在线帮助吧

楼主(2015-03-13):
谢谢了,问题己解决

网友F(2021-07-06):
回复 楼主:
大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用ZRN D0 x0x1x2x3Y0Y1这条指令编程不能下裁、提示ZRN指令错误、含不支持的操作数、怎么回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