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4-12-13):
大家好,我有一台CP1H-X40DT-D的USB端口,经常连上电脑后没反应,请问是不是PLC的USB口坏了?修一修多少钱?
也不是一直连不上,10次有1次才能连上;
但是我换一台PLC,无论用哪台电脑,都能连上;
(我说的连不上,是指设备管理器里面都不跳出那个USB驱动,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

另外假如真的是USB口坏了,是否可以用那个9针232扩展口通讯电脑?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连接

网友B:
CPU的USB口可能出问题了,可以用232通讯

网友C:
pLC的USB接口没见过不是通用接口么?换个USB线试试

网友D:
那就用串口连接呗。

网友E:
我就是用的串口连接。

网友F:
如果你都验证得出规律真确,那应该就是plc的usb通讯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能告诉我用串口连,应该怎么做线吗?我在CP1H的硬件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G:
换根线试下

楼主:
换了3根线已经试过了,不是线的问题

求刚才楼上的大神告知如何做这个串口编程线? 或者告知哪里有买也行啊

网友H:
线的型号好像是XW2Z-200S
做法看看CP1H操作手册或者欧姆龙文本 触摸屏手册

网友I:
串口连接,plc 还要增加串口接口,不知你买plc 的时候这个配件配了没有。

网友J:
可以配个CP1W-CIF01,用上面的RS232与电脑通讯;

楼主:
刚在某宝买了根XW2Z-200S,CP1W-CIF01现成的,明天收到试试,好用或者有问题再来答谢或者求助各位啊,呵呵,谢谢!

网友K:
编程电缆最好用原装的,若想省钱得买正规品牌的线,稳定的话还是用rs232连接通讯。

楼主:
成功,机型要选择下,SYSMAC WAY 里面驱动要设定下,就OK了,谢谢各位,总算不用花400大洋去修了!

楼主:
怎么只能贴一个图片,另外的说我没有登录,上传失败........

网友H:
通讯模块加电缆15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模块加电缆150够了

大哥,能留个联系方式么,下次有坏的找你帮我修呗,或者加我QQ2268385130

网友L:
换个试一试吧,

网友C:
若接口线缆更换不行,就是接口处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