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4-12-13):
一台eh3系列plc加一台定位模块,程序调好,断电重启就报警,报警代码手册里没有,参数初始化一下就好了,再断电还是这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参数不能断电保持了?

网友B:
参数初始化就好了,参数变化了吗;呵呵,不懂这个。

网友C:
程序或数据有问题,对比初始化前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