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编码器

楼主(2014-12-13):
我手上有一个信捷XC3的PLC,一个欧姆龙E6B2-CWZ6C的编码器,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可以真接接吗?
如果可以的话,用外接电源怎么接。

网友A:
没用过信捷,编码器接plc都没问题。

网友B:
没用过这款编码器,但一般的编码器电源为5V供电,确保你的PLC接成源型输入(输入点0V有效),将编码器接上高速脉冲输入端

网友C:
这款编码器供电Dc5v一24V都可以,直接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编码器是单位西门子PLC上用的,应是共阴极输入,可是信捷的共阳极啊。

网友D:
接到对应AB相端子就行

网友E:
正负接plc的24+ 24—  a接x0 b接x1就OK

网友F:
直接接就行,绝对木有问题

网友G:
看一下信捷的plc高速输入端口的要求,跟编码器是否匹配,否则加匹配电路。

网友H:
npn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西门孑输入PNP`NPN都可以的,好不?编码器又不是接输出端!

网友I:
能用,用法要看PLC的输入端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点,可是如果外接24V电源呢?
我看手册上说接光电开关类的外接电源0V和PLC的0V接一起,编码器也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让版主见笑了,从业两年,在一线做维护电工,一点基础没有,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不懂。
我的意思是生产线上的西门子PLC上的输入点用的接近开关都是PNP型的,输出为+24V,为什么编码器用了一个NPN型的呢?
另外编码器上接了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J:
ab相对应plc高速输入点接就可以了,再外接电源

网友K:
直接接就好用了,上电试试又不会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外部供电也一样,只是电源的0V接到PLC的输入公共端0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