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RS485

楼主(2014-12-13):
欧姆龙PLC CP1H通过RS485最多可以和多少个下位机(温控器和RS485电表)进行通讯?

网友A:
去看下手册  或者等我看好再告诉你

网友B:
理论上的不一定都能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的不一定都能达到
的确,现场使用十多个后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的不一定都能达到
是的,很难达到它说的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 CP1H通过RS485最多可以和多少个下位机(温控器和RS485电表)进行通讯?
太多从站会影响通信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