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io

楼主(2014-12-13):
cnc上的io是怎么控制工装夹具的?有多少io点可以用?本人数控菜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是准备设计数控机床吗?

网友B:
每个系统都不一样,有多又少。

网友C:
具体系统具体讲,都不太一样!

网友D:
未了解过,不知说明书上有无介绍。

网友E:
我用过的有32个io的国产的系统

网友F:
数控机床上的io点数是根据实际需要可扩展的,最少32点。

网友G:
一般就夹紧输出,松开输出,夹紧检测输入和松开检测输入就好了。

网友H:
应该不多的。

网友I:
CNC系统的IO控制工装夹具,是通过内部编制程序而实现控制的。
一台制造完成的CNC数控车床,数控系统的IO端口是刚好用完的。不可能多出一大堆IO端口闲置在哪里浪费的。
如果是购买市面上的CNC数控系统半成品,必须要按照车床的要求进行购买IO单元。
也就是所有的配件刚好够用,没有任何老板愿意多浪费一分钱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老板刚布置的任务,以前从没接触过,一点资料都没有,急啊!

网友J:
这就是一台电脑I/o就是键盘鼠标打印机

网友K:
系统都不一样

网友L:
数控铣床或者数控车床所用的国外或国内的系统的io点,都或多或少有预留点的。关键是你能否充分利用这些点自己编程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L:
io点能否自己启用,改如何接线?

网友M:
有些数控系统PLC固化,I/O不能修改,而很多的数控系统都可以自定义I/O,如何接线请参考说明书。

网友L: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你可以根据系统说明书,已经使用了多少点,还剩多少点,如果这些点够用的话,下载此系统的
编程软件,自己定义io再编程序,买一颗编程电缆线,下载到系统中。当然也有些系统是可以现场编程的,那会省却好多
麻烦的。另外也可以搭接硬电路把装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