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3):
问题是这样的:家里墙壁上一共有1个2P的C40A空开作总闸,旁边接了4个1P的C32A的空开,分别控制家里的灯和插座,房子是以前的老房子,最近重新装修了,线都是重新布的,前几天是没规律的跳闸,总闸没跳,就是那几个1P的空开,有的时候是第三个会跳,有时第四个会跳,有时第一个会跳,有的时候用着就突然跳了,没点规律可循,最近两天那个单P的空开没跳,但是电表下面那个空气开关跳了几次,所有空气开关都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家里电器也不多,就一个空调,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别的就是灯,不应该会过载啊,今天特意拆开面板看了下接线,总线用的是2.5MM2的硬线,都拧紧了,实在想不出是哪里出问题了,求有经验的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空气开关自身的问题。

网友B: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C:
1匹开关多大的啊!是不是性能不好啊!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D:
或者,可查一下线路,看各支路是否清晰;另外,线路绝缘不知怎样,等。

网友E:
是否是空开质量的问题呢

网友F:
开关选得小或线路有问题。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线路有问题了,好好查下。

网友H:
有漏电保护吧?如果有是漏电了。

网友I:
插座必须用漏电开关,自己家里用,dz47的空开必须用质量好的,

网友J:
有没有移动的有问题的电器?

网友K:
 有可能是过载或线路问题。重点检查控制空调插座的空开。根据空调额定电流,换一个容量大一些的空开试试,如果不跳,就是原有空开小了,如果还跳,就要检查线路。

网友L:
重点检查线路!

网友M:
看哪个跳了,查下所接的负载才好判断

网友N:
现在产品质量不行其中包括品牌货,买质量好的试下,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O:
线缆皮搞破了

网友P:
分路跳闸,可能是开过小了

网友Q:
如果选型,质量没问题,那就是线路了,好好查查。

网友R:
考虑支路零线接触问题,电器漏电问题,空开本身负载足够,考虑空开质量问题

网友S:
曾经遇到过空开机械部分问题,用手轻轻一碰就跳了!最后更换空开好了。

网友T:
空开太小或线路都有可能

网友U:
1、几路是否交汇,线路破损。
2、检查开关;

网友O:
检测空开各路线缆对地绝缘电阻

网友V:
新走的线,功率不大,换空开,合理分配线路,空调别和冰箱一路等   另外线太细

网友W:
你把家里所有电器关掉,电源插头也拔掉看看还跳闸吗?或者是一路一路的是,把其他的1P空开先关掉3个,逐步去试一下。

网友X:
空调本身可能有问题,如果单跟先上只接了空调那么空调是有问题,要么就是排线时把线弄破了

网友Y: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Z:
看一下,功率大的空调和热水器回路是否串联电器太多.要让1P C32A跳闸(假设合格产品,额定电流1.13倍通电一小时不应跳闸,然后,再通以1.45倍额定电流应在接通下去的一个小时内跳闸.)功率就要大于7KW通电运行一两个小时才行的.否则根据脱扣曲线C,大于5倍以上额定电流才能瞬时跳闸的.负载回路不大,就可能怀疑本身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