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零线的虚接

楼主(2014-12-13):
工作零线虚接是什么样的状态 用表量有什么反应 希望大家给讲讲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虚接是说连接处有接触电阻还是就没有接通,或时通时短?

网友B:
不知是实际中遇到的情况,还是资料中看到的概念,等。
实际工作中,应加强维护,尽量防止零线虚接;在状态不明显时,可能难以用表测量出来,或者可根据现象判断。

网友C:
虚接,在电气那出现都不好。
尤其一个电源下有三相有单相的情况下零线虚接对单相是很危险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情况我也不太明朗  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 主线路一切正常,按控制按钮时灯微亮, 然后测按钮电源 没启动时候有220电压 按启动后消失

网友A:
启动按钮按下后220伏电压消失,你可以接着往前测量,在电压有无之间就是故障点。

网友D:
我来说说我遇到的虚接现象吧,起初这个故障不是我查的,是同事告诉我有台设备昨天出问题,还引起照明故障,当时就很奇怪怎么设备有问题,照明还出问题了呢,但是他告诉我更换了设备的电源插座故障就没在发生,NND就在第二天我手里这个故障又来了,这种情况麻烦啊,后来查到总控制箱,零线端子排螺丝松动造成零线有虚接,带电。故障现象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照明也不正常,老是闪烁(我们用的日光灯).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零对地有电压

网友F:
公司一设备  零线虚接  烧掉2个220V的变频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零对地有电压,如用电笔也可测出其带电。

网友G:
零线虚接会造成电压不稳定,设备工作时好时坏。

网友H:
最常见设备启动时,启动不了指示灯频闪

网友I:
为什么要虚接?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种后果是电压升高超过设备承受的电压,最后报废。

网友J:
判断零线是否虚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电笔量电源一零一火都带电。

网友K:
如果插座是分接不同相的,刚好不同相的插座又刚好有插负载那你就得小心了,严重的烧电器,如果是单相电源会出现偶尔能用偶尔又不能用

网友L:
压紧螺丝没压紧,电阻值较大

网友M:
这个是论坛中以前的帖子:请参考。
零线断线故障的判断与预防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13733

网友N:
零线虚接是会造成事故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 情况我也不太明朗  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 主线路一切正常,按控制按钮时灯微亮, 然后测按钮电源 没启动时候有220电压 按启动后消失
   证明在某个回路中,有部分元器件的绝缘状态有劣化现象。

网友P:
工作零线,概念是?

网友Q:
零线虚接有什么危害?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R: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论坛中以前的帖子:请参考。
零线断线故障的判断与预防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13733

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