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4-12-13):
怎么看这个的耐压,耐流,和他的功率,这个是什嘛牌子的。接触器问题导致老是过载,然后挂机!

网友A:
接触器选型不对会造成触点烧蚀从而引起电机三相供电不平衡,电机过载保护动作。你这个负载电机功率可能不小,这个接触器在400伏电压等级下最大可以控制18.5千瓦。

楼主:
那220的那?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接触器像是进口的,产地没看清楚

网友C:
AB的,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D:
是原厂的呢、公司进的名牌很多越南马来生产的质量差

网友E:
铭牌上有品牌标识,可以查看一下有关资料。

网友F:
楼主使它控制多大电机。

网友G:
美国的AB公司,其他问题我就不会了

网友H:
铭牌上有数据。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220的那?
11kw,220v

网友J:
铭牌写着可以控制18.5千瓦的负载了,不过最好还是降额使用,现在的产品越来越差了

网友K:
铭牌上电压等级对应下面的KW就是了

网友L:
铭牌上有标注吧,其要大于电机额定数值

楼主:
来控制几个发热管子。

网友M:
产品上不是都标了的?

网友N:
看一下AC 3下面的数据,对应的就是电压及功率,230V 对应的就是11kW

网友O:
接触器导致过载?

网友P:
美国AB产地瑞士,过载是热继的选型问题。

网友Q:
AB的家伙,接触器怎么老导致过载?触点粘连吗?

网友R:
AB 的接触器。

网友S:
是AB公司的产品,(AC 1)690V,50A。估计选小了。换大号的就不烧了。

网友T:
来控制几个发热管子。
----------------------

有可能还是和负载有关系。(长时间电流大,环境温度高)

网友T:
如果是加热控制的话改为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U:
用AB的,比较有钱。。。